AOC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09-04-19):
AOC17寸标屏的淮晶显示器屏暮亮了一下就黑屏了,电源灯呈现绿色,看样子信号是送到了,应该是哪里的故障啊,在高压板还是在驱动板,该怎么修啊?

网友:
高压板吗.你好好看看

网友:
指示灯绿色 信号电路应该是正常 问题多为暗屏 开机后用手电筒贴着屏幕应该隐约能看到信号显示。
多检查下 高压电路供电 高压电路有没有短路 还有灯管有没有坏

网友:
是高压电路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电路 或灯管

网友:
查一下信号线是否断,以及是否高压板故障

网友:
可能有灯管坏了,平衡保护吧

网友:
思路是对的,看电源灯正常的话,问题就在高压和灯管上用代换法容易找到问题,像笔记本的高压很多是接口松动引起的,用代换法也找不到问题,呵呵。试了就知道!

网友:
同意,应该是高压板保护或灯管问题

网友:
同意LS的用代换法来的快一点啊!

网友:
一般现在液显电源板和高压板为一体的,灯管,高压和电源板有问题会造成上述故障,特别是高压板虚焊

网友:
高压板OVER或灯管挂了就会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
高压保护 坏了是不会亮一下的

网友:
我觉得也是高压板的故障,我现在在修benq   fp17g的,根据论坛的说法,也没有找到故障,郁闷

网友:
那位大哥知道这种故障跟小弟说说啊,   benq   fp17g  开机后电源指示灯正常,但是黑屏,怀疑是高压板的故障,换了c5707    fr9024    tl2451   后故障依旧,都快疯了。    高压板的12v  5v现在都没有

网友:
急救 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对地有一个二极管是不是击穿了,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点提示一下 把高压电路的两个变压器换一下  我遇到好几台

网友:
先查 12V 5V 在查灯管是否好。..好的话在检查高压电路 检查下两个升压电容

网友:
先看看电源板有问题没,再看高压板,搞清开关芯片原理以后,再分析,光着急没用

网友:
周继根
你先要查灯管是否正常,我修的AOC多半是灯管问题,去掉不正常的灯管,然后飞线就可以,如果灯管是好的,你再查高压板

网友:
换灯管吧,保你正常

网友:
最后拿给别人修的,也不知道哪个地方坏的,他们也没有说,我打开看了一下高压板也没有坏,就是有一个与BIOS相连的一个三板管换了一下,这个管子是和控制电源板的电源有联,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不是,现在又有一块BENQ的也是这个样子,也在找怎么解决呢,电路不一样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搞不懂了

网友:
彩云科技
真是高手啊,确实是高压板虚焊了啊!多谢各位的指点啊!

网友:
高压电路 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