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控制高压板的简单办法

楼主(2009-04-19):
用高压条改 有时会碰到低电平开启的 一般是加个三极管反向器 其实有更简单的办法 把bl-on线直接和通用条上TL494的4脚连接就可以了 今天才发现 my GOD

网友(2009-09-08):
明天去试一下,正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bl-on   这是开关脚
   但有时这样接了,用了一段时间显示会一亮一灭(反复).........

网友:
恩 学习了  明天我也去试下哈

网友:
真的可以吗~~有没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