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楼主(2009-04-19):
金士顿2G U盘打开时提示格式化,磁盘驱动器显示0字节是怎么回事?怎么修啊?里面的数据能全部恢复出来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请问刷固件可以解决吗 我之前是都给格式化了 因为没有重要数据 在PE里面格式化了

网友:
基本没的救了 大多数这种故障是 量产后产生的 存储芯片坏了 我捣鼓过好几个了 没有成功过 (可能我技术不行) 如果确实很重要的话 建议送保 金士顿 3年质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