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一品牌机在开机显示后报警11声

楼主(2009-04-19):
惠普一品牌机在开机显示后报警11声后正常使用?
是拆机清理主机灰尘引起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希望给点意见

网友:
CPU风扇查好了么

网友:
看看线放了没有,所有的东西都卡紧了没有

网友:
那你的内存要看一下了,可能卡不紧。。。。。。。。

网友:
看下是不是哪个风扇没插好或者哪里没卡好,有时我也遇到过,有的主板带有检测功能,检测到不正常是会报警的

网友:
cpu风扇和软驱有没有插好?

网友:
已解决
我是听朋友说故障现象没见到机子!
今天去看没有思路干脆拆了重新组装后既然OK了!
不知道那的问题可能是那没插好的 缘故
大家辛苦了!
在此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