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8V 不能开机

楼主(2009-04-19):
CPU  1.56V    2.62 V 1.52V   1.21V有内存2.56V
agp 1.56 V
电池旁的二个发光管开路以稳换插件的, 一个待机,一个开机,
BIOS以刷,喇叭无声
要这样查

网友:
你的这个板子我估计是桥虚的多,此类故障最经典,你可以论坛上查下子。

网友:
不开机?是不是不触发?
如果是不触发。查开机电路。开机针上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顺着它跑。
还有就是注意南桥、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触发了,CPU 内存,AGP 1.5 2.5V 电压有了,
故障前几天光驱有时会自动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