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联机无显示

楼主(2009-04-19):
接一联想LXB-HF769A当时黑屏,换预视放LM1237BDCK/NA后不开主机显示无信号,显示正常.开主机后一直黑屏,指示灯正常,二次供电也在随主机的启动而变化,只是无显示黑屏.量信号线没有断,网上找了数据重写无效.没有思路了,大家帮帮忙.是不是还是数据不对,或者有这机数据的给一份.谢谢了.

网友:
急死了,没有人给点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在黑屏时菜单显示正常可调.

网友:
那你就在用户菜单和总线菜单里面看一下对比度和颜色方面的参数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我在菜单里调过,各功能正常但还是黑屏,总线我不会进,有会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换的预视放和原来的信号一样吗。还是预视放工作不正常,查对比度和ABL到预视放的电路

网友:
谢谢.我换的是一样的,还换了视放板试过,不行,我想数据的可能性大,谁有发一个.

网友:
还没有人来指点一二吗?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