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CPU无供电

楼主(2009-04-19):
菱钻的845GL,拿来上时候测得内存,AGP电压正常,2.5V,1.5V,时钟复位正常,上假负载测试CPU没有供电,更换电源IC后无果还是原来状态,更换全部的MOSS管都是用06N03代换的,还是没有供电,一狠心把CPU的电容都给换了 还是无果,现在实在是没有头绪了

网友:
上真U有没有供电?有时候上假负载是不会有供电的。因为VID没信号。
。还有就是看一下电源管理IC。和驱动IC

网友:
测一下CPU有没有时钟信号,还有CPU的VCC-VID有没有1。2V。

网友:
电源IC是什么型号,查其关键脚

网友:
是不是限流电阻有的坏了啊,查一下

网友(2009-06-29):
你查连接12V电感那个场管的输入输出电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