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奔3的电源能否改成奔4电源

楼主(2009-04-19):
请教,奔3的电源能否改成奔4电源,奔3没有4针的辅助电源。可不可以加上,该如何加,谢谢!
电源

网友:
能不能改要看+12V的输出电流,如果在8A以上得那就可以

网友:
先谢谢师傅了,我有个金通电源,P3-300 +12V只有6A,你再看看,能行吗?

网友:
改过了,能否用在AMD EP-8RDA3G 主板上。

网友:
有啥行不行的,加转换头直接上。当然你要是配件功率要求高就没搞头了

网友:
都是老电脑了,我想对功率要求不是太高吧?

网友:
我还是担心你改完后功率的问题,可能会使机器不太稳定吧

网友:
看你的电源是不是扛得住了。

网友:
功率裕量足的旧电源还是可以胜任的, 本人就改过不少,

网友:
我改过,用到几天,就报销了,楼主还是不要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