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供电电路故障

楼主(2009-04-19):
本人有一块映泰tf-7025-m2,前段时间经常要开几次机才能启动,启动后只要不关机能一直正常运行,但停了一段时间后,再开可能又要开几次才能开,现在完全开不了了.经检测,发现内存的3.3V供电正常,但1.8V的核心电压竟然有3.24伏那么高,这是那里出了问题啊?谁知道的麻烦说一声,谢谢~`

网友:
明确一个问题 内存的3.3V供电是什么供电?1.8V又是什么供电?
供电偏高考虑反馈电路元件

网友:
顺着1.8核心供电点往下查啊 跑电路

网友:
是内存的1。8伏吗,看看管子有没得问题。

网友:
他说:发现内存的3.3V供电正常

网友:
说的当然是内存的电压啊,
能说详细一点吗,我也知道是电路问题啊,但不知道怎么怎么判断那些元件的好坏啊.

网友:
这样肯定是反馈电压的问题了,要跑下先看那个反馈的元器件出现问题了。。。。

网友:
请问"发现内存的3.3V供电正常"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怎么那表情.
内存测试卡上面就有一个测试点写着3.3V供电

网友:
P3 的机器吗!

网友:
3.3v的电压内存没烧吗? 楼主这个电压是怎么测得的?

网友:
P3 的机器吗!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是tf-7025-m2主板,怎么可能是P3机器呢?AM2的

网友:
3.3v的电压内存没烧吗? 楼主这个电压是怎么测得的?
引用 网友B:

测内存测试卡上的测试点测出的啊

网友:
3.3v的电压内存没烧吗? 楼主这个电压是怎么测得的?
引用 网友B:

测试卡上面有一个测试点是“3.3v”供电,还有一个“1.8v核心供电”,测3.3v是3.3v,但测1.8V核心供电则显示是3.24,这也太高了,不过内存可没烧哦

网友:
LZ说的3.3V是不是系统总线的电压?

网友:
内存有个总线电压是3.3V的``

网友:
我有个富士通sc242主板就有3.3V电压 不稀奇  内存条也有标 电压  上面写的3.3V

网友:
不啊有些上CPU和内存后,电压回自动降下来吗?

网友(2010-04-01):
内存的供电怎么测啊  在哪测啊?

网友:
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SD内存供电3.3      DDR2.5,  但有很少班子DDR3.3也能工作

网友:
我这有个北桥供电达到2.2的 不知道哪出问题了 没修好! 希望能给个答案!

网友:
3.3猛啊 应该烧板子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