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的845不加电

楼主(2009-04-19):
有块精盟的板845PEK,和昂达的一木一样.毛病也是一样.不加电,我想应该是昂达的通病.我是新手,请高手大哥指教.怎么修这类的板.

网友:
你不像是专业的人。不加电。就是不触发是吗?
查开机电路。前提是板子没有短路。

网友:
查下开机电路,你好像什么都没说清,开机排针上有没有电压也没说,如果没电压查下SB电压到排针的线路

网友:
电源强行启动一下,看电源能否启动, 若能启动且无明显发热的元件 则多半是i/o或南桥不良,若电源风扇转一下即停则说明主板有短路 ,重点查cpu供电场效应管是否坏

网友:
多谢各位大哥的关心,小弟确实不才,我没把问题说清楚不好意思.
我说的现象就是不触发,IO换了,晶振换了,开机排针上有电压4点4,SB电压到排针的线路也没问题,也可以排除南桥不良的问题.主板也没短路.我见了3个这样的板了.看各位大哥指点下有没有通病这么一说.

网友:
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