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400A PRO主板通电后约1秒断电

楼主(2009-04-19):
KM400A PRO主板通电后约1秒断电,关闭电源后,再开电源才能通电后约1秒断电。取下CPU主板通电正常,装上CPU就通电后约1秒断电。经过多次操作都这样,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换过电源试试,

网友:
不是专业的。就不给回贴了。真的。没多大意思。这么明显的故障都看不出。还能修板吗?

网友:
正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才求助,你认为明显请说!否则请勿打扰!

网友:
CPU供电电路有短路。重点查给CPU供电的管和供电IC。。看有没有一个叫ATPP1的东西。摸下看热不热。。这些东西都在CPU周围

网友:
看下CPU供电正不正常,重点查下供电IC,你也可以尝试下2#的,换个电源试试
3#的我想问下,你是不是一生下来就会修电脑,而且很专业,你到处回贴说人家不专业,你专业为什么不说说故障原因呢,我们都是来这里学习的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或CPU供电场管短路、电源管理芯片不良都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只有短路,才会造成通电就关机的现象。建议查CPU供电,换IO,CPU,这些是我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