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复位排争灯微闪,有电压没有跳变。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04-19):
一块915杂板。各项供供电都是正常的。就是复位没有。CPU有1.45V复位电压,但没有跳变,
测复位排针有 3.3 v电压/再跑它到南桥的电路。都是经过一些电阻到南桥的,没有复位芯片。
短接复位排针后,排针到南桥没有低电平输出。。都是高电平3.3V给南桥的。
在短接复位排针时。检测卡上的复位灯微闪。  AGP和PIC有复位电压可就是没有跳变。。
不知从何下手/可千万不要是南桥挂了/
望各位前辈给点介意。

网友:
二桥的供电都有。

网友:
CPU供电为:1.45V      时钟:  0.38 V  复位:  1.45V    PG:  1.45V
内存: 2。5V   1。25V

网友:
CPU复位1.45V电压没有跳变/
复位灯常亮/点排针有微闪

网友:
在这种情况下,复位有电压没有跳变。。。。。。就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又是桥哈。。

网友:
哎太失败了。。二块都是同样一种问题。。哎。这几天又没下雨打雷,怎么就这么多桥挂的呢。,我晕。

网友:
另外一块板开始是CPU12V短路了。。不插电源四针不短。不掉电。好,修CPU主供电。/拆下三相中的有一个Q1穿了,换了个别的板上的大小相同。。没有找到同样型号。换后/开机正常不再短路了。
开问题来了/没复位。复位灯也是常亮。昏又是常亮。而且AGP供电管和内存供电管都很很热。
我想不会是我换的那个Q1引起的吧,。应该不是。
失败/

网友:
那电源管理芯片换掉就OK

网友:
LZ上面的那块可能是南桥的,你行按下看看是不是虚焊,你不是跑了线路呀,看下是从哪里开始就没有跳变的,不可能一个高电平接地后拉不低的

网友(2010-02-26):
点复位排争灯微闪,有电压没有跳变。复位灯常亮!!呵呵今天碰到的问题和你一样!!无头绪ING(主板是华硕P5LD2—X/1333)

网友:
时钟的电压是不是低了点啊?

网友:
时钟0.38算是正常的

网友:
有些桥没坏的!虚焊也会

网友:
SB概率很大
不过遇到点复位针后,复位电压跳变很小的板子,现在主板是什么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