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硬盘系统做不进去

楼主(2009-04-19):
有块845精英板子已经ghost了,但从硬盘启动系统做不进去
注已经找到光盘是好的,硬盘和内存都是好的   请有经验的人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845精英板子已经ghost了,但从硬盘启动系统做不进去?? 你是不是想说,系统ghost重启后不能进入还原界面?主板是精英845的。

网友:
那你有没有换条数据线看看啊。。。。

网友:
先换条数据线试一下,不行再换一块CPU~~~

网友:
重新分下区看看!
如果还不行就换板!

网友:
可能硬盘有问题,

网友:
数据线不行的话, 换一条内试试

网友:
先进入PE:用GHOST在用U盘装吗肯定可以
U盘先拷个系统进去

网友:
fixmbr ,重新激活C盘试试

网友:
普全安装试下

网友:
MD低格几秒钟,再重新分区

网友:
同上``硬盘全格一次````

网友:
已经说了重新拿了个硬盘做了   硬盘没有坏道    数据线也换了    就是不行

网友:
换个底版本的 试试啊

网友:
换电源,有可能是供电不足,我上次遇到过就是差不多不过是无法分区。

网友:
看了两遍你写的帖子,看不懂。

“做不进去” 是啥意思? “硬盘系统”是啥? “已经找到光盘是好的”也不懂。

完全不懂你要干啥。

你懂 “ghost” 原理吗? “硬盘启动系统”的原理吗? 你确认你都做对了?

你可以这样描述问题吗?
有块845精英板子,硬盘是(IDE/STAT)接口,硬盘容量是( XX G) ,用(XXGHOST版光盘)启动系统,运行GHOST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XXXXXXXXXX)

()里的请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填写。

同意!!!!

网友:
对啊,请说中文吧..说的外语听不懂

网友:
看了办天,没全看懂

给你个办法,你可以在另一个机器上先把系统做好,前提是那个机器的配置要跟你换过去的机器基本相同
然后换到你要做系统的机器启动下试试

网友(点评):
你这个办法不错,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随便找一台能还原到硬盘上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让ghost执行完就OK了,不需要重启,然后关机,拔掉数据线,将硬盘挂到原来的电脑上,然后再执行恢复还原就OK了。

网友:
做不进去什么意思,应该是装不进系统吧,如果装不进系统,出现的是什么提示

网友:
1,硬盘或内存有问题
2,硬盘有坏道或分区不对
3,用GHOST自带软件分区时,没有将C盘设定为主要分区
4,主板或主板IDE接口或数据排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