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的怪故障(开机后一直滴滴报警)

楼主(2009-04-19):
现手上有一台IBM R30的机子,运行一直正常,就是喇叭不停的在嘟嘟的报警,机子能正常开机关机,运行XP也一点问题也没有,真不知该从什么地方下手,不知那位同行碰到这类的故障没,从那里入手呢?(由于找不到问题,修不好,客户拿回去了,办能作罢了!)

网友:
从喇叭向前查,功放芯片出问题在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键盘有连键

网友:
接触不量吗?

网友:
估计不是键盘,如果是键盘连键开机时是进不去系统的,运行XP时也会有影响.

网友:
去掉键盘不就知道了么?
开机的时候,把万用表打蜂鸣档,红笔接地,黑笔快速地在键盘接口扫一下就开了

网友:
问题是键盘都能正常使用啊,没有任何分键是失灵的,查不半天也没有头绪,头痛啊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下呗 开机后把键盘拆下来呗 还响的话就不是键盘 就看下功放

网友:
拔下键盘如果开机还有,多数是键盘控制芯片,我修过一个DELL   C400就是这样加焊后正常

网友:
机器是光驱没有插好。插一下试试。

网友:
光驱没装好

网友:
是不是CM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不是光驱的问题,也不是键盘的问题,我取下键盘还是一样的报警,CMOS电池也有电,我试了光驱是好的,真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