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代码00

楼主(2009-04-19):
量主板电压时钟复位正常 诊断卡复位灯有亮一下暗,用775负载打ad值正常 高手指点

网友:
主板上所有的供电 时钟 复位全正常吗?压压北桥CPU座南桥看看能不能跑码~~

网友:
仔细测了下发现内存供电管g极无电压,d极电压正常,s极无输出,跑g极线到一个八个脚芯片换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
直接飞条内存电压过去。

网友:
飞过去就算可以跑CPU也跑不过内存的..还是认真跑那八脚芯片的电路

网友:
飞线只是飞了电压给内存,仔细看下CPU槽有没有虚焊

网友:
好了,八脚芯片旁有一个电阻阻值不对了换后ok

网友:
测量HULINK 总线 FSB总线 LPC 总线 内存总线

网友:
问下,那八角芯片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是面写着as35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