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诊断卡灯不停的闪

楼主(2009-04-19):
945主板诊断卡灯不停的闪 代码00 12v 5v 3.3v 复位灯 代码一直不停的闪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各路供电是多少啊???没有具体的数据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解答了。。。。。

网友:
在说具体点啊

网友:
你把电源换一下~~~~

网友:
将电脑只留主板,CPU和电源测试一下。看变化了没?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量一下南北桥的那个1.2V供电

网友:
可能是虚焊啊

网友:
CPU没有工作。cpu座是否虚焊。南北桥是否损坏!!

网友:
现在不闪了,又变成不停的通电断电 不加cpu,不接四口电源口也是

网友:
可能是芯片虚焊了,我把整个板上芯片加焊了一下开机了

网友:
从简单做起吧,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有可能cpu电源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