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存插槽的问题

楼主(2009-04-19):
一845的板子,带电插拔,导致两条内存插槽的相同位置的金手指烧没了,另外内存条对应位置的金手指也烧掉了, 这块板子还有救吗,如果有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换槽,好换吗,如何换呢,

网友:
这两天为什么遇到的都是业余和小心眼的人。有钱不让维修人员赚的那种。
如果是专业的。那就会知道如何修了。如果是业余的。有设备的也会懂得如何换。我真的晕了。

网友:
技术是研究而来的..不懂得就问很正常....烧内存的.一般先量内存供电管,内存糟用锡炉换

网友:
那就换槽啊。用钳子耗下来,用风枪吹啊。

网友:
不懂就要问。这话一点不假。可他问的不是维修人员所问的话。这是业余的问题。

网友:
呵呵..楼上这位大哥..相信你技术一定很牛

网友:
说得也是,内存怎么能带电拔呢,除非你家内存USB接口的,你得先查下内存供电正常啵,估计供电管已经烧掉了,如果其它工作条件都好了的话,就再换槽子

网友:
插槽没有设备的话不好换。单独修复插槽触片和内存金手指也是可以的,不过要有基础。

网友:
先测量内存,主板供电,一般情况不需要换槽的,修复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