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使用问题

楼主(2009-04-19):
稳压电源,有的本插上就会保护,有的本使用没问题,我用的是数字显示的 啊,是我买的测试头不合适,还是,稳压电源或是笔记本不能用啊 ,高手说下,我刚开始学,就发现插有的本,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稳压电源的过流值设定太低了!
电压调到5V以下 短接-+ 使用电流旋钮调整过流保护最大电流

网友:
谢谢,真是这样,这回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