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机,开机后过一段时间黑屏

楼主(2009-04-19):
收一台华硕A6000机,故障现象是开机进系统后过一段时间会黑屏,在屏前会有屏闪现象出现(即黑屏和有显之间),死机。

初步的诊断

1、拆机后裸板上内存,硬盘,CPU,风扇,接外显,故障情况相同,北桥明显很烫手。
2、将CPU风扇的供电接5V常转,故障情况依旧,但出现黑屏的时间会有些许的延长。

此机南北桥均为SIS的,SB为SIS964L,NB为SIS756

现怀疑是北桥的有问题,但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类的情况。

网友:
A6000 独显的普遍显卡散热不良一起空焊 一般重做BGA解决
你这款要考虑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建议直接更换

网友:
谢版主,这款A6000也是独显的GO7300,一开始也是考虑显卡,只是在黑屏后摸显卡和北桥,北桥的温度明显很烫手,而显卡的温度感觉并不算高。所以也想请教,是否有这样的现象,即显卡空焊会导致北桥发热严重,在过热的情况下引起机器的黑屏和死机。

因为这块板是黄板,估计不太经得起BGA,所以,想尽量了解多点的信息再动手。

网友:
是呀,重做北桥来的快,和客户好好的沟通一下,这就要看你的忽悠能力了

网友:
應該是VGA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