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硕泰克SL-65EP-T主板不上内存跑CI上内存跑07是啥问题

楼主(2009-04-19):
该板是815T主板原先不开机,无代码,换了几个电容之后就是这样了,我拿一块6A815E1/EP1主板的BIOS装上能过内存能开机,但键盘鼠标无用,不知咋回事,求高手赐教,先谢了

网友:
io  正常吗

网友:
键盘鼠标的管理芯片  还有 接口  是否正常呢?

网友:
我拿一块6A815E1/EP1主板的BIOS装上能过内存能开机,但键盘鼠标无用,不知咋回事???
你确定BIOS可以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确定,我只想试一下

网友:
查键盘鼠标针脚的电压和阻值,如正常,还需要重刷BIOS

网友:
键盘鼠标上的灯亮吗?不亮就是没5V,亮就再写BIOS

网友:
键盘鼠标5V供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啥供电.ILO.电容   都别扯了  你让他把原来的BIOS 刷个原板的程序在装上就好了  他BIOS装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怎么刷bios用编程器吗,我可没有啊咋刷

网友:
那你要先买一个编程器 大概 100-200吧!

网友(2010-04-18):
cpu 上高了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刷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