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杆不灵

楼主(2009-04-19):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遇见一台机器鼠标触摸板,和键盘不能在系统下使用但能用键盘进bios,我在bios中将鼠标屏蔽后键盘在系统下使用正常,于是我怀疑是键盘管理芯片间有引脚短路,我扯开机器后发现键盘管理芯片旁边有腐蚀痕迹,我清洗后加焊发现能用了,装好机器后测试发现指点杆有时不听指挥,当动一下指点杆后就不断跳出窗口,像是点击了右键或左键一样!请问这种故障原因在哪?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是笔记本吧。怎么就发到显示器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