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HOST和DOS中找不到DM分过的区,XP下可看到

楼主(2009-04-19):
一希捷40G的,挂到别的机子上在XP下可认盘,并能读写,在BIOS 中也能认,但是在装系统时,认不到,用系统盘慢装或用GHOST版都无法安装,用FDISK,无法进入界面,但用DM可分区,格式化后再装系统,还是以上故障,此时将其挂为从盘,进入XP系统中,在磁盘管理界面中一切正常。就是无法独立装系统。

网友:
各位高手,指导下如何处理

网友:
lz,DM可以分区的话,那你用DM分完区后,格式化完后只用这个硬盘重启,看下出什么提示。希望你把提示完整记下。可以的话最好充零一下再分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启后,要装系统时,还是一样,找不到硬盘,在BIOS 中能显示,用GHOST版装时,提示没有硬盘,再用XP系统盘慢装时,能识别到盘,但是复制文件时,提示硬盘错误

网友:
低格一下试一试

网友:
有人说用效率源维修盒可以修  ,关掉Lba40就可以,这是通病

网友:
第一:主板接口是不是有问题,第二:传输数据线有没有问题。自己排查一下吧。。

网友:
可能固件有问题,最好用3000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