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的主板,量的主板电压一切正常,但是就过不了内存

楼主(2009-04-19):
我有一个品牌机的775针的主板,量的主板电压一切正常,但是就过不了内存。这是怎么回事啊。内存的电压都正常。谢谢。给看看啊

网友:
所谓的电压一切正常。是各多少V?内存电压是多少V?内存是DDR几代的?BIOS想过没有?

网友:
电压正常不一定就得过呀,看下内存到北桥的A D 线是否有短路或开路

网友:
内存各电压正常后就要查内存总线到北桥的,AMD内存总线到CPU座,确认线路没问题,刷BIOS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新手提问时。问题表达不明。我现在也在琢磨。多想想。多动手。实在不明白在问。很快你就会明白的。我现在一直用假负载。测试假负载上面的电压。能明了的看清主板各处电压是否在合格的范围内。

网友:
北桥.BIOS都有可能啊  而且具体电压都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