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628GT花屏,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4-19):
此卡花屏,结果附图。
请高手说下,能不能改成128M的?

网友:
显存排列,背面没有。

网友:
7628gt 256MB 128BIT 只是正面有八面显存的

网友:
你 可以试下 把 上面一排 前面后面 一起四个显寸 拿下来~ 不过成功失败 我不敢保证~

网友:
呵呵 只有mx440  4000 5200 5500 5600 可以摘显存缩小位宽和容量的
7600的  虚焊的多得多  加焊下  基本  ok了

网友:
加焊 试试吧  我今天晚上加焊了几块显卡  还是很管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显卡该怎样加焊最好呀?人笨没办法!

网友:
先查FBC最后一个显存,然后再测试GPU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是加焊显卡上的无件还是显存或GPU。方法不同啊

以下是显存虚焊或空焊的加焊方法。(个人经验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望斧正)

如果是DDR1的可以用焊锡 如果是DDR2 DDR3封装的要是虚焊需要加焊的时候则需要把风枪调好要不然会吹短路或损坏显存。如果是GPU最好用BGA返修台。因为他分为有铅工艺和无铅工艺。锡球的熔点不同。

网友:
学习中,花屏好难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