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2主板不亮

楼主(2009-04-19):
SK-865PE2主板不亮,报警一长两短,换显卡还是不亮,用AWDFLASH刷BIOS,刷到最后两格,显示条变成蓝色,更新出错.但插PCI显卡点亮,工作正常.最后用系统检测软件检测,显示"AGP孔径大于系统内存的二分之一,这可能造成运行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请高手进来指点.

网友:
很可能是AGP槽的问题,你查下AGP槽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

网友:
谢谢指点

各点电压正常.朋友,郁闷呀,检测还能检测到显卡.就是不工作.....不知道还怎么办.请朋友多想办法.!!!!!!!!!!!!!!

网友:
这应该是AGP北桥的问题,或北桥的问题.嘿嘿见笑了.

网友:
AGP到北桥.

网友:
但我登陆系统给的检测网给的检测软件检测显示"BIOS损坏"不知是否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