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 ATX-310WB 对地阻值问题

楼主(2009-04-19):
上面:
1     2    3处是双两级管:
中间这个脚对地阻值分别是:  第一个:10     第二个:18     第三个:900多
是不是正常的?正常值是多少?

网友:
这是肖特基管。就是一个PNP差不多。两边的电流可以流向中间那个脚,而中间那脚的电流不能流到两边去,1有时候不是肖特基管,中间那脚的对地是250左右,2一般都为肖特基管,中间脚对地是20左右。。3也为肖特基管多,对地15左右。。

网友:
什么玩意,那不是双2极管嘛,你打什么对地值呢?  B到C C到E 懂嘛?2组2极管数值

网友:
它们都是双肖特基二极管。你直接测就OK了。
看管子好不好就OK。

网友:
主要测管子好坏,平时还真没注意过他们的对地阻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