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2E

楼主(2009-04-19):
明基显示器 开机亮一会灭  灭的时候电源指示灯正常亮 ,换了高压板和灯管 还不好使, 请问在哪能有问题

网友:
呵呵。人品问题。没换好吧。灯管全换?
为什么要高压和灯管一起换?哪坏换哪。如果是四灯的。看看是不是每根都正常?

网友:
先判断是高压板问题不是灯管,是哪坏就换哪.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我们换灯光  用灯管在外面点的  接上信号线 亮一会就灭

网友:
那就是高压板了 ,你用外接的灯光是不是都好的?

网友:
我换高压板了啊 !!  不过你这液晶带音响  还能音响这部分的问题吗 以前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