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上的晶振都是两个引脚

楼主(2009-04-19):
可是实际上主板上绝大部分都是4个脚的,

而且四个脚每个都不相通,也不接地,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主板上的晶振4个脚的。说实话。目前我还真没见过。楼主可不可以传几张让我大开眼界?

网友:
有源和无源两种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上的。那应该有。要是台式机的。我却没见过。

网友:
四个脚的少哈,不过你看下早期ES的462大板子,都是4个脚

网友:
我也是没见过啊.....能不能发来看一下啊??

网友:
找了两个笔记本主板,

其中一个一半是2只脚,另一个全部是4只脚

网友:
INTEL原厂的主板一般都4个脚

网友:
这种应该很老了吧????现在见都没见过..............

网友:
其实有一样,只有两个脚,有作用,其他的是空脚,笔记本上做成四脚,是为了固定。

网友:
我搞错了, 我测了几个金属封装的晶振,外壳是接地的,四个引脚中的一对是接地的,对角线的一对

但是塑料外壳的却没有接地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

那我说的那种两脚接地的晶振是不是有源晶振呢?

网友:
看过了教材,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晶振的封装还是很多种形式的

网友(2009-05-25):
是啊,,,,看来好深奥啊```````````

网友(2015-11-08):
测一下对地短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