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6000进水无显卡供电

楼主(2009-04-19):
一台康柏V6000机器进水,来时是无待机电流查无待机电压,查待机芯片(TPS51120)周围电感一组为1。6V  一组为2。6V电压明显不对,经查待机芯片少一个控制电压跑线为断线,连接后3。3正常(此机待机只有一组3。3)待机电压出来了触发下试试吧,可是不能触发查EC工作条件满足刷 BIOS后无果判断为SB的问题(杀掉南桥后原来是掉点)换新的后可以触发,但是电流只能上到0。16A查全板电感无显卡供电无VCORE先查显卡供电的工作条件
发现16PINFPWM为低电压此脚低电平芯片会不工作,所以跑线查原来是5V_s0  3V_S0  1.8v_s0无输出经跑线原来为断线(无主电压输入)连接后上电触发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心想总不会问题多多吧?可没成想天不由人怨啊,还是无显卡供电不过VCORE以经输出电流上到0。46
现在现象为5234MTC(显卡供电IC)PIN8   SS无电压   不知是不是芯片坏现无代换芯片向大家求助!

网友:
看看供电芯片,供电,en,pgood信号是否满足,如满足换芯片,不满足查信号。

网友:
这样看来,此板断线太多,修好也不见得能用,能用不一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