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9液晶不显示

楼主(2009-04-19):
今天没事把自己好好的显示器搞坏了,现在问题事这样的,一通电屏幕无任何显示,电源指示灯会一闪一闪,不接屏幕的排线电源指示灯不会闪,长亮。(以前正常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不会闪的)事不高压板坏了,还事屏坏了,小第对液晶显示器也不事很懂。

网友:
不接屏不会闪。说明屏电路有短路了。查一下屏保险看看吧。短路查后极去

网友:
也有可能是带不动负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看看电容是否被击穿

网友:
会不会是分辨率太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