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15EPT主板跑26,但是能正常安装XP系统。

楼主(2009-04-19):
昨天试修一块昂达815EPT主板,开始症状是不启动,不跑码。换了块CMOS电池,启动了,跑26,可是能主板喇叭正常的嘟了一声,试着安装深度的GHOSTXP,没发现问题,安装成功,能正常进系统,可是诊断卡就是跑26.查说明书,26好像是内存有问题,按道理不应该能安装系统啊,应该经常蓝屏、死机什么的啊?

网友:
换诊断卡槽位是不是也如此?

网友:
能进系统说明电脑OK~想那么多干吗

网友:
有些板子就是显示2b的,换个高级点的诊断卡就不会了,这个是诊断卡的BUG,正常的。“不启动,不跑码。换了块CMOS电池,启动了”好羡慕你啊。

网友:
你的测试卡是不带应答的所以跑26后面的你看不到

网友:
有的板子BIOS资料不一样,显示的代码也不一样,还有诊断卡不一样,都会有不同的代码,只要能进系统就行了,
GA的板有一些跑完的代码就是26

网友:
很多主板跑到26就可以显示了,还有如果低端的卡是可能跑到26就不跑了,现在高端的卡就可以跑过26了!

网友:
你的诊断卡的问题,主板很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答!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