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待机电压一般在哪可以查到

楼主(2009-04-19):
请问待机电压一般在哪可以查到,如果待机电压偏小一般去哪开始查

网友:
待机电压可以在PCI上面杳到,还有就是电源脚上可以杳到,

网友:
就是那根绿线?
PW上的那线是不是也是待机电压
PCI上在哪查有待机电压
麻烦高手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