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T43单用适配器不开机 按FN+任意键都关机

楼主(2009-04-19):
今天送接修一台T43  故障现象是
1,单用适配器按开机键后,所有指示灯不亮,主板的VSB 3.3V的电感咔咔响,电压正常。此时插上电池机器就亮了,能正常进系统。
2,用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电源开机正常,适配器+电池开机,通电后卸掉电池也正常,都能进系统。
3,不开机和开机充电都没有问题,只是有时会忽明忽暗的闪几下,就像电源头接触不好。
4,正常进系统后,用KeyboardTest测试键盘,每个键都没问题。但是只要按FN+任意键就正常关机,换了键盘也一样。
通过点位图,发现隔离电路,充电电路,键盘都是由TSURUMAI-2R (BD4175KVT)控制。初步判断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大家也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
更正一下
键盘不是BD4175KVT控制,是由 H8S2169 控制的

网友:
仔细检查了一下,BD4175KVT只控制隔离电路和充电电路

网友:
已经修好了,找了片T43废板,把H8S换过来就好了,更正是H8S/2161,上面的错误型号是从点位图看的。

网友:
楼主,武汉哪里的?资讯?珞珈?南极?还是汉口的?

网友:
电脑大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