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告诉我这两个东东是什么?

楼主(2009-04-19):
都是笔记本主板上的元件,

三极管二极管?还是场效应管

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谢谢

网友:
第一个是60A  40V的mosfet
第二个像1117.看不清

网友:
PD13,没错的话是二极管,第二个PU3应是一个IC

网友:
第二个可能是1117

网友:
第二个就要自己用天那水或酒精把它洗干净才可以看到了,只要看到型号就知道是什么来的了,3楼小虫虫的回复,个人认为没根据。

网友:
小虫的回答是有依据的,PD的D可能就表示二极管,而PU的U则是集成块的。
放上60QC04的资料

网友:
第一个mosfet

网友:
第二个是1117或1084。。。。。。。。

网友:
小蟲說的確沒錯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2009-05-25):
我怎么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8K NJM78L12A NJR KQ SOT89 78L 12V 0.1A regulator
8K MMBZ5235B Mot C SOT23 6.8V zener 0.225W
8K MUN2233 Mot N SOT23 npn dtr 4k7+ 47k
8K MUN5233 Mot N SOT323 npn dtr 4k7+ 47k

1,3,4 都有可能吧?2不大可能。因为是PU,1的可能最大。

网友:
张先生是怎么查到这些资料的?能不能给我们共享一下?

网友(2015-11-08):
大的是场管小的是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