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断电

楼主(2009-04-19):
斯巴达克的主板 754针的cpu   南北桥是集成的   维修过程:客户拿来是可以点亮显示内存兆数就断电。各点供电正常,换过IO,不插显卡不会断电。插上硬盘就会断电。请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个电源看下还会不会,我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单独用假负载的话就没问题,但是你一接上硬盘就出现问题.........弄来弄去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试了N个

网友:
你测一下电感可有问题

网友:
插显卡还是插硬盘掉电啊,没搞明白

网友:
问题表达的不清楚,插显卡还是插硬盘断电??

网友:
如果插显卡断电的话查一下..AGP槽的各个测试点...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IO问题多些

网友:
问题表达的不清楚,插显卡还是插硬盘断电??这两种有很多解释不知道给你解释那个

网友:
各供电正常.单桥虚焊的多

网友:
你哪CPU温度不高吧,散热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