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超怪故障

楼主(2009-04-19):
一兼容机,能识别到硬盘,不启动
用GHOST看到有备份,先恢复再说,这下可以启动了,装了个星空极速3.2,以为搞定
重启,又不能引导了,但先用光盘引导,选择从硬盘启动,又可以了
再重启,用光盘引导,启动后在欢迎使用前卡住
重新做系统,成功,再重启又是不启动
换数据线,不行,换内存条,不行,换硬盘,不行,换电源,还是一样
最后换主板解决了,测过CPU,内存,南北桥等供电都正常,估计是桥虚焊等问题了
但为什么刚恢复系统或刚做好系统第一次就能启动呢?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希望LZ解决后把解决方法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