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DHG能用什么替换?

楼主(2009-04-19):
w83627DHG能用什么替换?

网友:
从论坛看来的 转述一下,万邦一般代换原则是:
w83627DHG
W83627DHF
最后一个G代表无铅工艺,F代表有铅工艺,其他都要一致的。
有的说后带-A的可以和不带-A的互换,没试过,不太清楚。一般华硕的板子用-a 和-s的。

网友(2009-08-27):
用 w83627EHG 行麽?

网友:
不行 脚位不一样.所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