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F520TS 3.0主板,检测CPU温度不准

楼主(2009-04-19):
昂达 NF520TS 3.0主板,检测CPU温度不准,明明温度不是很高,却显示100度以上,马上就关机保护了,再开机又正常了。这个故障有谁修过吗?我无法下手!!

网友:
追一下CPU座AL1脚到I/O间的线路,楼上的说得不错,查下热敏电阻,如果换热敏电阻还是不行,就要看一下是不是CPU座倒PIN或都空焊,或都要考虑换I/O了,因为CPU温度是由I/O控制的

网友:
有的也貌似瓷片电容的样子,很小的那种

网友:
CPU的温度是通过一颗热敏电阻连IO得。你应该查一下IO的图纸,然后找到CPU温度检测的PIN追一下线就能找到那个热敏电阻更换他试一试哦。它长的有点像电感但是仔细看不一样。有心可以看得到。一般在你板子IO的102PIN左右 ...

我的QDI848也是这个样子,有时一开机风扇狂转,进CMOS一看,有时正100多,有时负100多,有空把板子下来

网友:
是的,先查热敏电阻再查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