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流过大!

楼主(2009-04-19):
一款SONY本本,正常充电电流为1A左右,但是这一台充电电流为1.7A.在充电过程中,主板上面没有发烫的元件.基准电流应该是0.25A左右,可是它的基准电流为0.47A.实在没有思路.求助?

网友:
1.7A大吗?还有基准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
正常充电电压是1A左右,1.7A已经很大了.
基准电流是在充电过程中,第一次电流跳变的电流.
如果第一次跳变电流是0.25A,那它的最终电流是1A左右,
如果第一次跳变电流是0.47A,那它的最终电流就是1.7A左右.
以前遇到过一片2.5A的,是充放电芯片周围的一小电阻NG了,但是这一片却没有思路了.

网友:
你说的话太深了,理解不了,什么基准电流,没听过这个名词!有人解译,愿听其意!
楼主解译也许是他个人看电流维修的一些经验吧!
有好多本本,充电+加电电流在3.78也不少!不知道你所说的电流跳变加电没有?

网友:
没有加电,就只是充电时的电流.

网友:
楼主搞错了吧,那么大电流主板没有问题,肯定是充电电流。晕,搞不懂你。

网友:
电池是不是没电了?这样的话充电电流肯定会大点的了

网友:
电池电量正常.就算是没电了,也不会那么大的电流,我试过的.

网友:
有些机器设计不同吧,再说电池充电的时候应该1.7是正常的哦

网友:
今天有收获,把1.7多的充电大电流修成1.9多的大电流了.郁闷啊!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看如何,再想办法

网友:
电流是越充越小,电池没电的情况下,充电电流3A左右都是正常的……
等充满的时候电流也就是待机电流了……

网友:
楼主说的基准电流是待机电流吧   1.7确实不算高 啊  没开机 1.7A也是正常的啊

网友:
今天终于修好了.完美的1.07A充电电流.
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是充放电芯片旁边的一个PC电容引起的.现在还正在分析,等分析出原因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
没关系 还有将近4A的

网友:
楼主看来对冲电比较有研究,什么时间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