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隐藏分区

楼主(2009-04-19):
手里的一块硬盘,有一个隐藏的分区,我试过了很多方法都不行,不过都是一些简单的分区工具,怎么着就是不能把它搞出来。还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有几种情况,一是HPA隐藏的,这个需要专门的删除工具,你可以搜索一下。二是EISA配置隐

藏的,这个在系统的磁盘管理工具中可见但不可删除,只需用PQmagic取消隐藏,并把它合并到前一个分

区一起使用即可。三是Fat32的隐藏分区,可以用系统的磁盘管理工具直接删除和分配空间使用。
另外要注意的是,有些磁盘对隐藏分区的引导,有时是通过MBR的,建议删除隐藏分区后,更新一次MBR

hpa分区的删除方法:(在联想的机子上删除的话要关闭主板BIOS中HPA保护程序,比如IBM的PHOENIX

BIOS里面的IBM ACCEC)
使用深山红叶dos工具箱里的hpa命令可以清除
格式是
HPA /CLR 清除
HPA /VIEW 查看隐藏分区

HPATOOL也可以:
HPATOOL.EXE的命令是 HPATOOL.EXE /c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