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显卡的VGA接口第九针的5伏电压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9-04-19):
请问高手,显卡的VGA接口第九针的5伏电压是干什么的??我看好多的显卡上面这个九针的供电都是断开的 ??不用也可以吗??

网友:
不用管此电压。

从图上可知9针是无用脚。
显卡黑屏时,直接测量13、14针脚的电压即可!

网友:
VGA只要1 2 3 6 7 8 11 13 14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