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845主板跑A8

楼主(2009-04-19):
昨天收到一个杂牌845主板,开机跑A8,估计是内存的问题,换一根同样跑A8,经查内存供电,是正常的,我又测量了他的排阻,也是正常的,我用酒精清洗了插槽,有时能顺利跑码,也能正常装系统,但是用了一天后,第二天又开不了机,晕了,不知道该如何做。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是槽子的问题吧??~~

网友:
内存有一脚是3。3V的,你看一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测量内存所有电压,主供电,上拉电压,系统总线两个点的电 压是否有3.3V,都正常,测量六个点的时钟,OK的话,就要测量内存总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