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花屏

楼主(2009-04-19):
昨天接了台康柏V3000加载驱动出现花屏(Go 6150),是VISTA系统的,但是在安全模式下显示完全正常。从做BGA还是一样,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显卡芯片废了?

网友:
你试试把显卡驱动删了看看,我看有可能是驱动不兼容,

网友:
已经卸载再重装过的了,还是一样花屏哦

网友:
显卡芯片加旱一下

网友:
换显卡芯片就OK

网友:
显卡不良.建议换个看 看

网友:
LS的,显卡不良怎么换?
花屏显存的原因比较多,看看板上的显存芯片,加焊哈

网友:
换个新的OK

网友:
别加焊了,跟7300芯片一样,安全模式下正常,  换芯片吧,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