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点,点不亮,重起OK .什么问题

楼主(2009-04-19):
我遇见一块主板,它第一次点不亮,检测卡为FF ,有复位,复位电压2.9V,   重起之后能点亮,什么问题?????给各意见 .应该查呢!!!!!在线等..............

网友:
电容有问题,看那个电容鼓了,换一下就OK了,别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
3楼的说法欠依据
同意2楼的方案

网友:
复位电压不是低了吗?

网友:
清下CMOS,可能是暂时记忆,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 先放下电

网友:
都放了,可是还拿样,   我应该怎么样作呢

网友:
有的时候cpu座空焊也会这样

网友:
复位才开机是吧  先看下电源灰线有没到南桥   一般来说要加焊南桥  集成的 直接加焊BGA   会好的

网友:
32.768它的作用除了为南桥提供实时震荡保证时间和BIOS信息的保存外,触发SW的时候,如果32.768工作不正常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导致第一次触发不起振的。

请问不起振会导致不跑码ff吗?

网友:
呵呵!  我已将其解决了,谢谢各位的指点,原来是在CPU旁边的220排阻的事,不过还是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LZ 能说下您的思路吗?  您是怎么找到问题的   为什么确定是220坏了?

网友(2009-05-20):
我发现在第一次开机的时候,监测卡上的两个灯连闪都不闪(正常的话是闪的),然后网查了一下,说问题可能出现在CPU和南桥旁边的电容和电阻上,所以我就围绕着南桥和CPU,展开了地毯式排查,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呀!!!找到了问题!!!!!!呵呵 ,细细观察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