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0g 主板 cpu主供电不开机有电压

楼主(2009-04-19):
型号:
富士康 910g 775针
故障:
只要插上ATX插头,不开机cpu主供电就有电压,上管G极2.9v  S极3.4v D极0V,灰线短路,断电灰线又正常。一开始拿到手,上电量S极有4v多,还以为电源IC穿了,就换了一个,照旧。后查发现有上述问题,现在想想可能3V多的“待机电压”加上电后的1v多的vcore电压应该就是4V多了。

有经验的指导指导吧……

网友:
5VSB 是否和5V 12V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