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5的板,有时能进系统且正常,但有时......

楼主(2009-04-19):
有板昂达的845主板,集成显卡,没有显卡插糟的那种,有时能正常进系统,但有时会自动黑屏,且键盘灯死了,重启后,开不了机了,过一段时间一天左右又能开机了。运气好的话还能进系统,而且还可以玩一段时间

网友:
把板子上的北桥附近的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
电压问题,先检查电源,然后看一下主板所有电源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