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9-04-19):
请问这是什么东东??ATX电源上的低压侧的!

网友:
这个是扼流圈ba

网友:
连这个都不认识的情况下,还是不拆电源为好,有危险

网友:
电感。说俗点称线圈。在我的印象中山龙兄不应该不认识呀?!
看看这里吧:
《转一篇给新手:认识电脑ATX电源的元器件》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5076-1-1.html

网友:
我碰到一个多彩的微型开关电源,后级滤波电容全部鼓包,上图中的扼流线圈(共三相绕一起的)烧黑了,我拆了其它开关电源的相应线圈重新绕制,更换相应鼓包电容,上电发现电源触发后就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查了相应低压部分整流二极管和肖基特组管,还是找不到故障所在。开关电源的型号是多彩DLP-315F ,哪位朋友有图纸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学习班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