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04-19):
我有一块联想Intel845主板,上CPU全板没复位,CPU核心电压也没有;上假负载后,一切正常。我只跑了复位排针到南桥的线,正常。南、北桥工作条件正常。想找PG到南桥线上的故障,线路跑不出来,线路难跑,晕。故障出在CPU核心电压、南桥、PG,时钟哪个上呢?

网友:
如果没有主复位的板子是没有什么好的 思路的,只能一个一个排除了,先看看各个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你上的是什么CPU,你说上假负载就一切OK,那你测量一下上假负载的CPU核心电压是多少,如果是0.9V左右的核心那就要赛杨2.1以上的U才可以,再确认一下你的U是不是好的.
如果所有电压都正常,再查一下时钟有没有问题,一切都OK的话就要看追一下PG到南桥之间的线路了,比如中间的门控IC之类的,再测量一下复位排针上是否有高电压

网友:
LZ不要去管复位置电路
你这张板,上CPU没有VCORE怎么会会复位??

上真CPU,检查一下电源芯片的VID信号、EN端,DVD ,SS等关键信号。
不行就上一下该芯片的型号
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块主板的电源芯片是HIP6301CB,上CPU测得VID是3.3V,EN没电压,也没PG电压,你说的SS和DVD是什么信号?这块芯片没这两种信号脚呀。

网友:
上假负载EN和PG都有电压,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没有EN,当然没有PG了,EN就是DVD,叫法不同。

网友:
en 是不是指反馈电压啊  看看PWM 有没有电压  VID全是3.3V 高电平 芯片关闭    对了看看从芯片正常么  什么是SS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那么多的针脚,你怎么知道,那个是VID信号、EN端,DVD ,SS,pg信号啊,怎么确定,他们的电压都是多少啊!

网友:
网上查PDF啊

网友:
EN是电压开启信号,是指让此供电IC工作的开启信号!!!!

网友:
我的RT9245 PDF文件上没标有EN端....EN端在PDF文件中是哪个名称的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