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X10

楼主(2009-04-19):
接一台三星X10,根据客户描述插移动硬盘后就不开机了,拆开机发现1点几V电感对地阻路。经测量发现南桥已经坏,更换南桥后加电电路1。14A电流不亮机。
     怀疑南桥有问题,又换一颗南桥开机电路跳变0.6不亮,代码00——。检查内存发现做BGA时小心把内存背面小排阻电容弄掉了,被齐后加电测试还是相同问题。
     测CPU供电0.94V PG vid信号都正常,其它电压全部正常,重做CPU,换北桥,刷BIOS,换EC还是相同问题,求救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查查LPC总线电压和对地阻值

网友:
机器是韩国产手没有没有图纸,EC H8测量时钟时发现

网友:
虚线框表示这两电容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