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ASUS A3G不知从何下手

楼主(2009-04-19):
上星期接了台ASUS A3G的机器,按着开机键插电就可以开机,一切都正常,但是先插电源就怎样都开不了,3,5V也是没有。最后客户急着要机器换板了,板子还在我这,这个故障有谁遇到过?详细告诉一下,谢谢了
电源

网友:
CMOS电池是正常的

网友:
不开机时是什么情况?电压都正常吗?等机电流???///等等?是多少?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呗

网友:
先对BIOS放一下电。插上电无3V5V,测下开机针有无电压,看下待机电路,再查系统单元电路

网友:
我估计还是开机芯片问题

网友:
这个不能只看现象去修,不按开机键插电源,按正常的流程去查一下, 直接按开机键插电能开机,可能是在插电源的瞬间有部分电流窜进开机芯片或南桥导致的误开机动作而已

网友:
要用表去量 两种现象的区别

网友:
我看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你看下休眠键是否有问题